RTL8363的EMI问题

楼主(2015-03-09):
最近公司出的产品,用了Realtek的PHY--RTL8363,在做EMI测试的时候我只要把网线一接,30-100MHz的基线就啪啪的上升,请问下哪位大神能否帮忙解释一下,我的接口都已经做好了屏蔽

网友:
检查下RJ45和transformer,当然还有你的周围电路设计怎么样

网友A:
变压器有没有加?线缆有没有良好屏蔽?和PCB设计也有一定的关系?接地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有没有加?线缆有没有良好屏蔽?和PCB设计也有一定的关系?接地如何?

变压器加了,这个EMI测试要求不能太好的网线吧,要一般的5类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加了,这个EMI测试要求不能太好的网线吧,要一般的5类线吧

先用好一点的屏蔽线试,排除是不是线的问题?是过CLASS A还是CLASS B,金属壳还是塑料壳?

楼主:
Class B,金属壳

网友B:
    用排除法,先从简单的线缆开始排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排除法,先从简单的线缆开始排除吧

    昨天测试情况还好,这实验室差距也太大了,H方向差距有10dB,吓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