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电源EMI问题,呼叫SUPERDOG斑竹

楼主(2015-03-10):
最近在下在测试主板上的电源(因为公司没有专业的电源工程师),但是电源的有些测试标准不是很了解。特来向大家询问下:

首先说下现象:本人使用示波器测试电源(外置MOS 管BUCK 电路)PHASE点波形,发现使用20M带宽和全带宽时候波形差别比较大:使用20M带宽时候,由MOS管开关引起的高频ring分量较少,波形较好;使用全带宽时候,由MOS管开关引起的高频ring分量较多,波形较差。
在上、下MOS管G极测得结果与PHASE点结果接近。

我想知道测试PHASE点时候示波器选择20M的带宽吗?如果使用20M带宽,那么由MOS开关引起的高频分量我们该如何测试,又如何削弱这些rings?
目前我有尝试过示波器使用全带宽测试:更换串联在MOS管G极的电阻,更换MOS管型号,增加RC电路等方法可以改善PHASE点和MOS管G极波形。但是我目前并不确定这样做是否正确。

因为这部分内容可能会导致一些电源的EMI问题,也是很重要的。请大神们赐教了

楼主:
难道没有人吗

网友:
同求,我是DC/DC的EMI问题,感觉原理一样

网友A:
20M带宽测电源,那是生产电源公司的测试方法,这样测出的ripple肯定很低了。工程师一定要用全带宽来测试,如果发现高频分量很大,一定想办法调下来,否则EMC有可能过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M带宽测电源,那是生产电源公司的测试方法,这样测出的ripple肯定很低了。工程师一定要用全带宽来测试, ...

恩,我就是担心这个问题。我目前就做了个整机项目(用的别的同事做的主板),做EMC的时候发现有个约60MHZ的点勉强压线过的,然后我研究了一下我的底板等,感觉没什么问题,所以就大概测试了一下电源。发现主板有个别电源PHASE的波形比较差(20MHZ带宽下波形还可以,150MHZ下酒很差,MOS管开关引起的那部分高频分量很严重,震荡很厉害)。所以有点怀疑是这部分的问题。
接下来我得调一调这几个电源了~~~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A:
200MHz以下,不用怀疑,一定是DC-DC,实在不行,换个电源试一试。
你除了做辐射,还要做传导,做完贴个图给大伙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Hz以下,不用怀疑,一定是DC-DC,实在不行,换个电源试一试。
你除了做辐射,还要做传导,做完贴个图 ...

对的。我一开始也怀疑是电源问题。不过因为是用别人做的主板,所以自己先从自己这里找原因,没办法才去动别人主板的。

目前一个电源已经改差不多了,20MHZ和全带宽两个条件下测得的PHASE波形比较接近了,不像以前那么夸张。

首先我说下 同事的主板中其中一个电源用的IC为ISL6314CRZ,下MOS用了两个FDMS7656AS,电源输出为固定1.05V,Imax=15A。电源PVCC使用的是12V(按spec上说驱动MOS的VGS电压会最后稳定在12V),电源输入VIN为12V。之前用示波器测得下MOS的G栅极电压上升比较缓慢,PHASE波形在全带宽下会有很严重的上冲。
个人感觉有问题,就查阅了FDMS7656AS的资料,发现该mos管RDS很小,只有1点几毫欧,Qg=99nC(Vgs=10V),个人感觉这个MOS关的Qg太大了,不适合用在该处。为了不飞线,不动PCB,打算直接换MOS管解决,先拆下一颗下MOS,用示波器测得结果下MOS的G栅极电压依旧上升比较缓慢,PHASE波形在全带宽下会有很严重的上冲。

故而将剩下的一颗下MOS,FDMS7656AS拆下,换成NTMFS4935N(Qg约为99nC(Vgs=10V)),上电后之前用示波器测得下MOS的G栅极电压上升比较快,有轻微震荡,20MHZ和全带宽两个条件下测得的PHASE波形比较接近了。

目前我还不清楚这具体是什么原因,希望清楚原因的朋友告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Hz以下,不用怀疑,一定是DC-DC,实在不行,换个电源试一试。
你除了做辐射,还要做传导,做完贴个图 ...

我会的,大概4月份中旬吧,我会和一个同事(他有其他项目需要做EMC)一起再去做EMC实验。带时候我会把整改前后的图给贴出来。和大家分享下。主要贴图可能就是RE102,这个EMI会稍微难过些,其他的还算比较容易。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亲自做EMC实验,经验不多,纯瞎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的。我一开始也怀疑是电源问题。不过因为是用别人做的主板,所以自己先从自己这里找原因,没办法才去动 ...

你的意思是MOS管的导通太慢,导致了这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MOS管的导通太慢,导致了这个问题吗?

这个我不确定。只是目前现象看到的是这个样子。具体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这块比较深一点的理论我就不懂了。

看看有没有高人能解答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