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详细讲解SPI NOR和SPI NAND

楼主(2015-03-10):
    哪位高手可否给讲解下有关SPI NOR和SPI NAND的内部结构及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A:
    不是高手,有一点儿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请参考。
    个人理解是把Nor Flash和NAND Flash通过Controller封装成了SPI接口。
    存储介质本质上也就是Nor Flash和NAND Flash的区别了吧(这个在网上可以搜得到)。
Nor和NAND的本质,决定了这两种器件的读写性能,擦写次数,以及是否支持XIP等特性的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高手,有一点儿个人的理解,不一定对,请参考。
    个人理解是把Nor Flash和NAND Flash通过Controller封 ...

谢谢。其实我想知道他内部的一个工作原理,呵呵

网友B:
    内部工作原理不就是行列寻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工作原理不就是行列寻址吗

    控制器与flash通讯就是行列寻找,没有更详细的?比如是串行 还是并行数据传输,其他一些工作原理我也不是很清楚,也问不上来,所以就是想比较了解内部工作原理

网友C:
    NAND读快,nor写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ND读快,nor写快

    错了,是NAND写快,NOR读快

网友D:
    狗版主的狗粮 大家要谢谢他。。。

    NAND Flash Memory-9386.pdf

网友(点评):
我就知道是你出賣我,上星期在別的網站也看到這個文檔。>_<|||

楼主:
引用 网友D:
    狗版主的狗粮 大家要谢谢他。。。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屎般遜Spansion)SPI Flash Memory 簡介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