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otherm 求教

楼主(2015-03-10):
一直没用过flotherm 里面的cutout工能,不知道有啥用,请教前辈,

网友:
没用过,参考user guide P132
If the required solution domain is not of a regular cuboid shape, then use cutouts to remove
sections of the solution domain.
这个能不用尽量不要用吧,据用过的人说容易出错,另外看到其边界设置默认都是open,这点估计要注意下!

网友:
是的,楼上说的没错,
对于CUTOUT应用主要是在一些非矩形的求解域中,CUTOUT区域软件是不进行求解运算的,这样也可以节省计算资源,在水冷仿真建模有时偶然用下,

网友:
还没用过,太高级了,不过长知识了,

网友:
实际工作中,估计都会有很多功能用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