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差分线不等长,会有问题么?

楼主(2015-03-10):
pcb画完了,板也打回来了,发现pcb的差分线没等长,相差150mil,是DAC电路的,会不会影响模拟信号的信号质量啊。

自责中。。。。检查仔细点再投板就好了。

网友: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看是什么信号了,最好是做个仿真看看。

网友:
板子都回来了还做什么仿真,直接上板做测试,如果没有严重的相位抖动,没有关系。

网友:
估计楼主贴板,测试。还需要一定时间,这段时间估计睡觉都睡不安稳了。你的速率是多少啊?没上G问题应该不是太大。做pcb要仔细再仔细啊。

楼主:
800M,多谢版主,可以安心睡觉了。。。哈哈哈

网友:
上G也不要担心

网友:
不等長 差分信號就無法匹配了 這個要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