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器件不同pin数的器件怎样互相替换

楼主(2015-03-10):
请教各位个问题,我们BGA封装有235个pin,是分三个gate建的。后来需要改成234个pin,暂时先在PCB上隐藏了那个需要删掉的pin,原理图上不连接那个pin。
为了后期不出现问题,现在需要替换成234个pin的标准库。但是由于两个gate pin数不同无法替换,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 啊?

网友A:
需 要更换整个元件库。

有两种方法:

1,在原理图中替换234pin的元件后更新PCB

2,在PCB中利用ECO工具进行替换元件类型。而不是替换PCB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 要更换整个元件库。

有两种方法:

JIMMY出现,好开心啊!!我没说清楚哦,原理图上就是因为pin数不同,没办法在原理图上替换成234pin的那个库。因为这个BGA有三个gate。好像是分了三部分建的BGA就会这样。因为后续硬件需要copy原来的原理图图纸,所以最好把原理图就改成234pin,但是一替换就报错,说两个器件这个gate 的pin不一致不能替换。

网友:
Jimmy,请问PCB中不同元件可换PIN吗?如果一定要换,你是怎么操作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