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检查时,边框线看似短路的问题

楼主(2015-03-10):
CAM350打开GEBER文件显示如图(红线圈住的直线是边框),从图看好象把几个金手指都短路了(当然不能短路),PCB加工会不会出问题?file:///C:\Users\Enginee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592965797\QQ\WinTemp\RichOle\QMM7QBLFG0M0T@UL@6F7)M3.png

pads验证没问题。
Q群有群友回答说可以用不同颜色区分开来,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应该是指CAM350里面设置不同颜色,这个我比较陌生。因为是PADS后续遇到的问题,所以发这里。)

网友:
箭头所标注的地方为板框。PCB加工时,挨着板框的焊盘会被削掉一些,不会造成短路,只是焊盘会显得不是很美观。

可以放心打板。

楼主:
谢谢!有空再学一点CAM350的知识。

网友:
这个跟CAM350没有关系的。

主要是跟设计习惯和设计规范有关

楼主:
好,下会板边留点空间。
其实看了以前的类似PCB实物,虽然画到边上,但回来的PCB实物在板边处还是有一点点空白(无铜)的。
长规范了

网友A:
CAM350中,按Y更改颜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350中,按Y更改颜色

弹出菜单里更改颜色后,边框与铜一起变,变后的颜色仍然相同。
还有何法能直观区分边框与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