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罩焊盘问题

楼主(2015-03-10):
各位大神:

我做好的屏蔽罩焊盘铺铜后铜皮为什么没有覆盖焊盘,屏蔽罩焊盘是GND属性了~~谢谢

网友A:
建库时,焊盘和铜皮合并做出的新焊盘(位置关系--->铜皮包含了焊盘),在选择隔热连接时,铺铜后就会这样。
选择直连可以铺上。如果不能选直连,必须让焊盘和铜皮是内切的位置关系,相切处,隔热方式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库时,焊盘和铜皮合并做出的新焊盘(位置关系--->铜皮包含了焊盘),在选择隔热连接时,铺铜后就会这样。 ...

你好,我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请问是在建库时设置的,还是在pcb上设置的,

网友B:
1.gnd net 跑掉了,重新赋予地属性
2.屏蔽罩焊盘的形状设置铺地形状不是flood over
从图片看很可能是第一个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请问是在建库时设置的,还是在pcb上设置的,

介个。。。你的焊盘是建库时,用焊盘和Copper组合做成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介个。。。你的焊盘是建库时,用焊盘和Copper组合做成的么?

是的,先做了一个小的方形焊盘,之后把其他的焊盘做成shape然后粘合在那个小方形焊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nd net 跑掉了,重新赋予地属性
2.屏蔽罩焊盘的形状设置铺地形状不是flood over
从图片看很可能是第一 ...

网络没有跑掉,是gnd属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络没有跑掉,是gnd属性

如果你设置的焊盘形状是正方形,正方形普通是flood over,现在编辑器件看,是不是焊盘形状变成长方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设置的焊盘形状是正方形,正方形普通是flood over,现在编辑器件看,是不是焊盘形状变成长方形了? ...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络没有跑掉,是gnd属性

有时候明明设置了正确的焊盘形状,屏蔽罩焊盘还是会变掉,我也遇到过

网友C:
灌铜设置没有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灌铜设置没有设好。

好的,谢谢jimmy大师~·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我不是很明白你所说的,请问是在建库时设置的,还是在pcb上设置的,

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问

见新帖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651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