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PCB封装问题

楼主(2015-03-10):
1.pads没有建place pound top层,那么在哪里看器件的高度了,如果能看,在PCB中怎么看了,allegro中show下就可以看到,不知道pads中怎么看
2.pads中1脚标识区如果要画一个指向1脚的实心三角形怎么画

网友:
pads中在pcb封装时不用设置高度,高度在原理图中设置,当原理图同步pcb后就可以看到高度了~~

一脚标示画个圆形就可以了,把线条宽度设置宽点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在原理图中设置,是在哪里设置,建元件的时候设置了吗

网友:
在元件库的属性中增加高度的信息:

网友:
看图:

如果图片还不懂,将附件的封装导入你的PCB封装库中,看看三角形的属性,你应该懂的

楼主:
真的非常感谢,初学PADS,好多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