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74LVC245A这颗芯片的作用

楼主(2015-03-10):
RT

网友A:
这个是在百度文库上找到的,你也可以自己点链接看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GLWd03Nnt4SBFvnxhlUkkXVwTyVuQfYKUFDssjHavxHQb0LLlSx8-zaf8STpmeJl5yjisSRLM-7L_aqyKz0wtprWkB-dJjk_m2Leg2vCga

网友B:
沒圖沒真相,只能天馬行空說是 buffer 作用。

被吐槽了吼~^_^

网友:
本来就是缓冲器咯,比如上游信号源驱动能力不够,加个缓冲器增强驱动能力

楼主:
LS说的都对,谢谢各位

网友:
不是buffer么

网友:
我主要拿他做Buffer和电平转换

网友(点评):
有時候也可以拿它用來當信號的開關使用。

网友:
沒圖沒真相

网友:
这个主要是转化3.3<--->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沒圖沒真相,只能天馬行空說是 buffer 作用。

尊敬的JACKLEE,请详细说明下,缓冲和驱动的区别呗。

哇~版主耶!為什麼你有勛章???@_@!!!
直接海扁,不用那麼尊敬他!>_<|||
在英文來說就是 Buffer 。4樓已經把作用說出來了!

网友:
异步通信数据收发器

网友D(2019-10-23):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在百度文库上找到的,你也可以自己点链接看看。http://wenku.baidu.com/link?url=qGLWd03Nnt4SBFvnxh ...

    楼主搞明白了没,这种总线收发器和总线缓存器是一样的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搞明白了没,这种总线收发器和总线缓存器是一样的吗?两者有什么区别

    总线收发器作用是增加电路的驱动能力,增加驱动能力应该就是增大驱动电流吧?
    总线缓存器起数据暂存缓冲的作用

网友:
    增强驱动能力,开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尊敬的JACKLEE,请详细说明下,缓冲和驱动的区别呗。

沒有絕對的定義,就 Driver 這個字眼而言,強調的是輸入及輸出能力,可以推動下一級的電路。

    Buffer 含義則是隔離下一級的電路,可能是下一級的電路有很多裝置共用,或是做雙向傳輸控制,也有可能是增強驅動能力,或是不同邏輯間的轉換(74HCT 系列是 CMOS 和 TTL 橋接專用)。Tri-State Buffer 就常被拿來當總線Bus)隔離, 例如 MCU Data Bus……等。因為 Data Bus 可能接了好多裝置,數據有時候要進、有時候要出,不做隔離控制就全攪和在一起了。

    有的供應商把 Driver 和 Buffer 歸於同一類,例如踢哀TI)的邏輯閘網站是這麼做的。

    http://www.ti.com/logic-circuit/buffer-driver/product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