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allegro初始化时候执行命令 求解

楼主(2015-03-10):
如何让allegro初始化时候执行命令 求解

网友:
可否舉個範例說明一下,要執行什麼命令?

楼主:
比如 要让allegro启动完成初始化lib路径和pad路径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 要让allegro启动完成初始化lib路径和pad路径设置

如果在Env文件中设置过lib路径,Allegro启动时就会自动加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 要让allegro启动完成初始化lib路径和pad路径设置

可以在allegro.ilinit文件中来定义,参考以下语句:
axlSetVariable("psmpath" list("." "D:/Lib"))
axlSetVariable("padpath" list("." "D:/Lib"))
axlSetVariable("devpath" list("." "D:/Lib"))

网友A:
已知的有2个常用的
1,版主说的allegro.ilinit,利用allegro启动时自动加载此文件的特点,可以直接添加一些语句
2,使用自动触发,当然也是版主写的,自己利用下
procedure( quick_open(t_open)
    if(!boundp('EVER_LAUNCHED)
        then
     axlShell("quick_display")
        axlSetVariable("pcb_cursor" "infinite")
        axlSetVariable("ads_sdart" "ART")

      EVER_LAUNCHED = t
    )
)
if(axlVersion('version)>16.3
then
     if(axlVersion('programName) == "allegro"
            axlTriggerSet('open 'quick_open)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知的有2个常用的
1,版主说的allegro.ilinit,利用allegro启动时自动加载此文件的特点,可以直接添加一些语 ...

非常感谢哦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