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3布线 Break in 和Break out区域,怎么理解??

楼主(2015-03-10):
DDR3内存布线的时候,DG中分了好几个区域,region A region B region C region D,文中反复提到Break in Break OUT,

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两个意思,通常我们break指的是线散出,难道这里的IN和out只是表示方向么?还是有其他的意识??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是文化的问题,如下是我个人的理解:

我理解的的break一般是指BGA封装下面不能按正常线宽出线的地方,至于你说的break in/out,

应该和你的设计领域有关,DDR3的数据线是双向的,如果从Controler--->>DRAM,如果都是BGA

的封装,在Controler下面应该是break out,再进入DRAM的BGA封装下面的时候,就应该是break in了,

你会去看下你的design guide是不是这样理解。

有时候国外很多做硬件的老外都是老印,老墨,华人,稍微理解下他们的文化,再理解起来会容易些。

网友:
对于这种英文有歧义的地方,可以直接咨询FAE。因为有些术语是部分芯片公司的习惯用法。

楼主:
多谢2位版主。。

网友(2016-03-15):
    这个问题一直模糊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