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9000里面的H2不明白

楼主(2015-03-10):
    最近有空,就学习了下SI9000这个软件,但是这个H2一直弄不明白,,不知道这个厚度是怎么算出来了,                求教了各位大神

楼主:
不知道这个H2的29.94MIL是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A:
根据PP材料的厚度算出来了。

楼主:
jimmy大师,有没有计算方法呢,其他的都还好弄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jimmy大师,有没有计算方法呢,其他的都还好弄懂

好好去板厂看看各种材料的厚度。这个不用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PP材料的厚度算出来了。

就拿这个来算,我算来算去还是差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去板厂看看各种材料的厚度。这个不用算的。

就是说板厂有这些数据吗,到时候跟他们拿来填上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板厂有这些数据吗,到时候跟他们拿来填上去就可以了吗?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很多初学si9000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好的,多谢了,我跟板厂那边了解下

网友:
    这些都是按照叠层厚度来算的,不难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PP材料的厚度算出来了。

    JIMMY老大,请问这个H2需不需要用PP的厚度加上T1走线铜厚啊?

网友:
    H2是需要用PP的厚度加上T1走线铜厚的。其实你如果板子要做阻抗要求,可以不用自己这么麻烦去计算,只需要告诉PCB板厂,板厚,板子层数,阻抗值,以及哪个层的哪条线要做阻抗控制,就可以了,板厂的工程人员会自己设计计算出合理的压合结构来的。你即使算出来了,只是理论值,还是有差距的。因为板厂计算的时候还会考虑PP做压合时的填胶量的损耗等因素的。

楼主:
    多谢各位了,现在知道怎么算了

网友:
    PP,残铜率,PP在常温下是一个固定厚度的,高温高压转变成胶状液体,先填充内层没有铜皮的地方,然后再在压力和温度的作用下平铺在内层和外层的铜箔之间。我没看见你的图片,但是我大致可以明白你想问的是什么问题。
首先要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规格的PP片,含胶量多少的PP片,每种规格每种含胶量不同的PP厚度不一样,然后你要知道你内层的残铜率多少,这个PCB板厂有专业的计算软件可以计算。然后才能得出最终的厚度。
其实这个厚度相差一点点对阻抗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有些板厂在回复叠层EQ的时候,会直接套用PP的厚度,有些仔细一点的板厂在回复叠层EQ的时候,会计算残铜率,然后再根据选用的PP厚度,来回复H2的厚度。

    知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