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画切角的方法

楼主(2015-03-10):
问一下各路大神,在protel/DXP中画切角的比较好的方法是?

网友(点评):
想了解下用途?

楼主:
射频线的90度小捌角一般都用这种切角方式, 但用线条做不出这种切角

楼主:
大的拐角会用圆弧

网友A:
AD15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Chamfered+Rout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15
http://techdocs.altium.com/display/ADOH/Chamfered+Routing

谢谢大神,可惜我的是AD10,菜单里没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