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用万用表测完电流,整流降压芯片没电压输出了?

楼主(2015-03-10):
小弟,有块板子的电源是12V通过整流降压芯片SX2106降为5V。今天想测一下整个板子的功耗,就用万用表在SX2106前串电流表测工作电流,电流没测出来,板子还出现了异常。12V电压是正常的,SX2106后没有5V输出了。连测三块板子都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实在搞不懂?

网友A:
你这种测电流方法容易不小心短路  表没烧掉就万幸了;一般精确测电流方法:在通路中串1欧或0.1欧的精密电阻比如那种插件的,然后用万用表测电阻两端压降既可;还有一种方法就是用稳压源供电直接显示电流,到这种方法在测mA级电流会因接线的阻抗引入误差。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测电流方法容易不小心短路  表没烧掉就万幸了;一般精确测电流方法:在通路中串1欧或0.1欧的精密电阻 ...

谢了,长知识了!

网友:
也可以通过跳线采用电流探棒接示波器量测电流

网友:
电流探头搭适配器。。。。好贵好贵的说

网友:
电流探头搭适配器。。。。好贵好贵

网友:
是不是万用表电流档位选错了?

网友:
难道电流表并联测电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