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飞线

楼主(2015-03-10):
为什么我的飞线这么难看
已经ctrl+M 设置中已经设置飞线中最短了

网友:
飞线本来就不好看的,没听说过有漂亮的飞线

你也可以进行隐藏。

网友:
何必纠结飞线

网友:
飞线也可以设置成你喜欢的颜色。

楼主:
看来还是老实点隐藏把。pads中有没有快捷键可以显示单层的,比如ad里用shift+s

网友:
    Z1 , Z2 ..Zn 可以显示n个单层!

网友:
    工具自身的问题

网友A:
    Z * (*为你要显示的当前层)

网友:
    画板直接关闭,很少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Z * (*为你要显示的当前层)

貌似没有AD的给力样子,AD按第二次能返回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貌似没有AD的给力样子,AD按第二次能返回来。

    画过几个板子后,你就会改变想法与说法了。同为AD过来人。

网友:
    我喜欢开着飞线画板

网友:
    你这器件没有完全布局之前都不好看,另外不用刻意在意飞线形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过几个板子后,你就会改变想法与说法了。同为AD过来人。

这2天又玩了一会,感觉使用起来好了些,找到了zz shift +r  shift+Z SHIFT+A快捷键  呵呵。不过还是有点不习惯蛇形走线,现在每次都要删掉之前的线再来抖,不像AD在原来的线上直接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