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die的封装时应该怎样选择图中选项

楼主(2015-03-10):
求大神们帮忙,在建立die的封装时候图中1 2 3应该怎样选择?谢谢!!!

图像

楼主:
第二个图片是误传的,实在不好意思,大家不要理会第二个图片哦,谢谢啦

网友A:
1 处不要勾选;2处选择需要放置的层别,是DIE的层别,不是基板的层别;3处左边是左下角的坐标,右侧是右上角的坐标。

网友:
你们是芯片公司吧?
一般芯片不用自己建的吧,都是ic designer做完后端导出来的。

楼主:
不好意思2 确实表示不明确 2指的是center around ori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处不要勾选;2处选择需要放置的层别,是DIE的层别,不是基板的层别;3处左边是左下角的坐标,右侧是右上 ...

您好,感谢您的回答,不过我的2表示的是center around origin
1 处不用勾选吗?有时候die 的datasheet表明坐标为pad 中心点坐标时,是需要勾选的呀?
2 是不是芯片是对称的选择2
3 芯片不对称选择3

楼主:
渴望大神们给出中肯的答复谢谢~!!!!!

网友:
1 处不用勾选吗?有时候die 的datasheet表明坐标为pad 中心点坐标时,是需要勾选的呀?
2 是不是芯片是对称的选择2
3 芯片不对称选择3

三项可以按照你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