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手指布线打孔远离焊盘的目的

楼主(2015-03-10):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金手指在布线打孔时需要距离焊盘一段距离,主要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
PCB设计方面对这个应该没什么要求。PCB生产方面可能是不希望过孔被镀金或被制成半金半锡状态吧。

楼主:
镀金的时候不是按照金手指的个数镀的吗?

网友:
金手指是要镀金没错。我说的是金手指附近有过孔的话,它们是否要被镀金板厂多半会向客户确认的。

楼主:
从加工的角度考虑的话是为了避免过孔会被半镀金镀锡的状态,但是从设计的角度来考虑是什么呀?

网友(2015-07-17):
过孔距金手指1MM及以上,不会出现品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