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2007组合焊盘铺铜测试

楼主(2015-03-10):
1——焊盘(下文称此焊盘为原焊盘)和铜皮组合之前的样子。
2——组合后的焊盘(新焊盘)进行隔热连接方式的铺铜测试,以圆形和矩形为例。
测试结果:
Round---Orthogonal---失败
Round---Diagonal---失败
Rectangle---Orthogonal---失败
Rectangle---Diagonal---失败
Round---Flood over---成功,图略
Rectangle---Flood over---失败
结论1:从Round---Flood over成功推测出Thermals中选择的形状是针对“原焊盘”的!跟组合后的形状无关。
问题1:为什么圆形和矩形的隔热连接均失败?
如果要是没有copper只有原焊盘自己,隔热连接一定能铺出来,那问题一定出在那块copper上。
3——将原焊盘放在如图这样的位置,组合成焊盘(新焊盘2),再次进行铺铜。
隔热连接的辐射线都出现了一些。但是Diagonal左下角的辐射线没有出现;Orthogonal左侧和下方的辐射线没有出现。
结论2copper阻碍了辐射线的产生。
这或许是个bug,在使用隔热连接铺铜时copper pour会躲开组合焊盘的Copper部分!即使组合好了,设置了网络还是躲开。
问题2:那么辐射线是否产生的分界线在哪里呢?
4——经过移动原焊盘的位置,试出的结果。这个是Round---Orthogonal的铺铜结果。
结论3:原焊盘和copper相切或者突出copper都能够产生辐射线。再向内部移动就不行了。
5——同理,Round---Diagonal依然失败,因为原焊盘45度角处都在copper内部,辐射线不会产生。

图4

图4

图1

图1

图5

图5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
懂了,谢谢大师

网友(点评):
交流而已,不当大师,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