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怎么放置跳线好

楼主(2015-03-10):
如题!不像pads那样可以有添加跳线的选项!有的是当成双面板画,跳线的地方走顶层;有的是把跳线做成封装;有的是直接放置两个焊盘...关于做成封装的,听说还有那么个说法,就是跳线长度都是按2.54倍数间距来做的...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来放置跳线而又不报错?

网友:
看到有两处在问跳线的方式。

大家心目中的:
跳线是什么?放置跳线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 单面板中 走不通了...

显然这点明白了,做法自然也就有了...

网友:
原理图中放置一个元件 PCB封装是跳线

网友:
3楼提供的方法很好,只是我目前很少做单面板。

网友:
3楼说的很好,知道跳线的目的了,就不要太纠结方法,至于报错不报错,个人的容忍度而已。
报错的作用,是查找被忽略的规则问题。而对于明知道会报错,而且还知道这个错误是人为的,可以忽略的,那么,在DRC的报告中忽略这个错误就好。不影响知做电路板。
一个板子上,跳线过多,还是做封装比较好,虽然麻烦点,不会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