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卡插入8脚的TF卡座时,是如何检卡的

楼主(2015-03-10):
如图,TF卡为翻盖式TF卡,只有8个PIN,少一个检测脚,这样的话mcu是如何检测TF卡插入的?
有知道的大神,给指点一下

网友A:
卡座的机械开关,插入顶开或者顶入

网友:
有机械的开关 或者直接使用初始化代码 如果没有回复 就认为是没有插入

网友:
对 卡座有个开关  这个跟卡 没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卡座的机械开关,插入顶开或者顶入

还能支持热插拔吗?机械开关有接入电路么?

网友:
    与卡无关,与卡座相连,检测脚在卡座上。不过不是所有的卡座都有检测脚,个别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能支持热插拔吗?机械开关有接入电路么?

    可以支持热插拔,因为机械开关的PIN脚你可以上拉接到CPU的中断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支持热插拔,因为机械开关的PIN脚你可以上拉接到CPU的中断脚。

    回来了,你当版主了啊,恭喜啊

网友:
    他上面有个开关  你在设计时 可以判断此开关打开或者关闭
打开就可以选择多卡的内容
    关闭你就读内存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来了,你当版主了啊,恭喜啊

为广大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