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破解license文件总是报过期?破解的时候需要断网啊?

楼主(2015-03-10):
现在的破解license文件总是报过期?破解的时候需要断网啊?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脑系统时间是否正确。

网友:
    断网再破解会好一点!

网友:
    尽量断网后再破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脑系统时间是否正确。

    电脑系统时间要设置成什么日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脑系统时间要设置成什么日期

和网络时间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网络时间一样。

    这个怎么办,破解不了了呀,求帮助。

网友:
    换一个破解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