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频电路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5-03-10):
频率较高的时候,在完成理论分析后,做电路测试的时候是直接制作PCB板子还是用洞洞板做电路测试,频率也不是特别的高,也就10M左右,以前做过几个电路都是用洞洞板在调,但是每次调出来后与理论计算相差甚远,然后我就一直很疑惑,但是如果制作PCB的话,出现问题了貌似不是很好修改,所以比较纠结,请大神指导一下方法问题

网友A:
那你还是用你的“洞洞板”吧

网友B: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高频课程设计就是用你说的洞洞板,与理论相差不会太大,所以你要疑惑的不是理论而是自己制作的误差。

网友C:
10M用万用板上可以的,理论相差很远应该不会,人为因素居多。要指导,请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是用你的“洞洞板”吧

嗯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高频课程设计就是用你说的洞洞板,与理论相差不会太大,所以你要疑惑的不是理论而是自己 ...

估计是制作误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M用万用板上可以的,理论相差很远应该不会,人为因素居多。要指导,请上图。

哈...这个应该是个别细节没理解到位导致的,以前做发射机,宽带放大与谐振放大之间用变压器耦合,出现的问题太严重,搞的人都开始怀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高频课程设计就是用你说的洞洞板,与理论相差不会太大,所以你要疑惑的不是理论而是自己 ...

是啊...估计就是某些理论和方法没到位

网友:
运放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