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添加T点后,等长全部设置好,但是移不了线,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2015-03-11):
    各位大神:
         在画DDR3时,添加T点后,等长全部设置好,但是移不了线,出现错误提示,
    No planes Present in this design unable to calculate VP  Z0 or trace delay,
难道一定要设置好各个层的厚度么?或是有什么设置可以让软件忽略掉这个提示?附件是有问题的文件!
    谢谢!

网友:
    是不是没有设置平面层,至少有一个,设置好再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比较怪,你的T点是否没放在过孔正中心啊?

附件是有问题的文件,7.9.4的, 版主您有时间的话,帮我看看!谢谢!

    ray

楼主:
    啊?那我先把走线的规则全部去掉,再一根根的设置,试试看能不能找到问题!
哪请问这个database文件是在哪里啊?没有统一在一个文件夹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