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么大的空间为什么不能过孔呢?

楼主(2015-03-11):
是不是那里设置的问题?

网友A:
和安全间距有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安全间距有冲突?

没有啊!

网友B:
走线规则设置里面没有激活要使用的过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线规则设置里面没有激活要使用的过孔吧

激活了哦

网友:
围观,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错

网友C:
这个是router吧,可以试试分别走线,右键里有一个route separately,然后打孔,再从过孔重新走差分。要是layout里就直接关掉DRC功能,打好孔再设置成DRC prevent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router吧,可以试试分别走线,右键里有一个route separately,然后打孔,再从过孔重新走差分。要是la ...

可以分别走线后再一起走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分别走线后再一起走线?

分别走线只是为了打孔,打完孔从其中一个过孔处继续走线,应该还是可以识别为差分线的,毕竟网络没有变,当然这只是一种思路

网友:
我来猜一下灯谜,估计与软件设置有关系

最后再说一句:无文件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