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痛的布局谁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2015-03-11):
带BGA的布局如何进行,有没有什么秘诀?按照模块和走线信号出来乱糟糟的,头痛的对画板都事情兴趣了,哎,路过的高手能讲一下细节性的布局吗

网友:
    拉线出去打孔。。。

网友:
    PCB设计工作需要耐心和细心,尤其是比较杂乱和密集的走线时,更要静下心来,好好规划,可以边出线,边适当调整阻容等周边零件的顺序和距离。

网友:
    这事急不来的。。。。

楼主:
    500个元件的感觉还可以画,达到600-700以上元件的感觉很困难。乱糟糟的头都看的晕,高手们给点灵感啊

网友:
    干这行,这是必过的一关! 否则就出局!就这么简单!

网友:
    秘诀就是静心加耐心!

网友:
    对的,熟能生巧呀,多画多参考别人的布局,慢慢就会成长成大牛

网友:
      我觉得PCB布局也和画原理图一样,分模块,分方块,心中对原理图有一个大概的了解,这样布局才会胸有成竹。
      BGA器件的确管脚密集,但是BGA器件也是分成那么几个BANK,电源BANK,时钟BANK,信号和控制等BANK,按照出线短,出线顺畅的原则,一个一个布下来也应该是一件很顺利的事情。BGA器件经常也就是外挂AD芯片、SDRAM芯片,控制和通讯信号等,大概框架还是很简单的。不过抓模块布局的确是一件很费时间和精力的事情。布局上考虑周到,布线时就会轻松很多。
      楼主,加油!

网友:
    静心加耐心,按照功能模块分类出线,参考下别人的板,慢慢的熟能生巧来了

网友:
    画手机板的表示哭了

网友:
    慢慢来,走线时前期一定要规划好,不然死翘翘

网友:
引用 楼主:
500个元件的感觉还可以画,达到600-700以上元件的感觉很困难。乱糟糟的头都看的晕,高手们给点灵感啊

慢慢理出头绪,一点点的理!

知道原理和电路走向,三四千器件也没什么了!

网友:
没耐心就没法搞  想想10W pin以上级别的    想想那些人工资 这就是区别  ; 耐心 细心 是必须的,稍微复杂点的板子大半个月,一般人精神早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