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REUSE丝印文字摆放吗

楼主(2015-03-11):
可以REUSE丝印文字摆放

网友:
    布线的时候请关闭丝印显示

布线的时候不要让丝印的颜色影响你的心情

丝印都是在layout里面最后单独调整

网友:
    丝印也是可以分工分作的,如果使用reuse的话,操作比较繁琐。

如果利用宏命令来实现的话,就比较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