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在导体中传播的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5-03-11):
首先说,我不问在物理学上,信号在导体中传播速度是多少。

我想问的是当下我们所常见的结论,和我换算结果为什么不同?
常见结论是:信号在导体中传播速度接近光速,达到6in/ns。——6in/ns换算成mm是152.4mm/ns。
我换算结果是:光速30万公里每秒——换算成mm是300mm/ns。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呢?

网友A:
C=光速,ER=相对介电常数
C(信号速度)=C/ER^(0.5)
为了计算好算,假设ER=4(实际上FR-4的是4.2-4.7),那么就是一半的光速。

网友:
    fallen 讲得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光速,ER=相对介电常数
    C(信号速度)=C/ER^(0.5)
为了计算好算,假设ER=4(实际上FR-4的是4.2-4.7),那么 ...

    额,哪方面的书会介绍到这公式?

网友:
    不是接近光速,而是光速除以介电常数的均方值;又我们FR4介电常数为4左右,所以传播速度接近光速的一半了。如图

网友B:
    传输速度和介电常数,磁导率(不知道这个名称是否正确)有关,一般来说我们默认磁导率为1,所以就有了上诉各位的公式。在加上一般我们PCB板材使用FR4,介电常数约为4~~4.5(如果没记错,应该是这个范围),一般取值为4,所以就有了6in/n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传输速度和介电常数,磁导率(不知道这个名称是否正确)有关,一般来说我们默认磁导率为1,所以就有了上诉 ...

    谢谢:)

楼主:
    是不是这么理解,FR4在外加电场时产生的感应电荷削弱了电场,使得电场传播速度降了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哪方面的书会介绍到这公式?

    国外那本,《信号完整性分析》里面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那本,《信号完整性分析》里面就有。

    谢谢~

网友:
    信号完整性分析  看的头大啊, 以前的东西都忘记了哎  请哪位推荐一些适合初级学习的东东,或者提点一下应该怎么去学! 谢谢啦

网友:
    以前研究阻抗线盖绿油是否影响阻抗线性能,诸如阻抗,传输速率 时延等 还翻看过《信号完整性分析》Eric Bogatin,那本书挺不错的,如果涉及这方面 还需多看几篇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