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datasheet上,有一些参数有AC150和AC175的区别,请问下这2个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2015-03-11):
DDR的datasheet上,有一些参数有AC150和AC175的区别,、

请问下这AC150和AC175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门限值,具体在本版找类似的帖子。关于DDR的。

楼主:
就像这个,做时序分析不知道用那一个。。

网友A:
Jedec在刚开始定义Threshold时,DDR3-800/1066Mbps是AC175,后来在定义DDR3-1333/1600时AC阈值定为AC150。
为了统一AC150和AC175,后来改版时给DDR3-800/1066也增加了AC150的Threshold。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为tIS在AC150时比AC175做了更多的预留,ADD/CMD信号是多负载的,在负载很多时信号会达不到AC17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应用AC150,但在tIS上需要更多的补偿。

所以在使用上的話,也就沒规范说是使用AC150还是AC175,换句话说,你爱用哪个用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Jedec在刚开始定义Threshold时,DDR3-800/1066Mbps是AC175,后来在定义DDR3-1333/1600时AC阈值定为AC150。
...

多谢版主,现在搞明白了。

网友:
    鲨鱼版主解释的太透彻了,又长知识了

网友:
    AC150和AC175原来是这个意思啊。

网友(2021-01-06):
    有收获,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