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旋转不了元件和走线

楼主(2015-03-11):
      cadence 用move命令,全选了移动圈中的部分,右键旋转,过孔不能跟着一起旋转,     或者用spin命令的时候,主控和 DDR会旋转角度方向都不一样哪位大神晓得这是什么情况么?

网友A:
    选取OPTION里 Point /User Pick ,如下图

网友:
    楼上正解,Option的Point参数要改一下,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取OPTION里 Point /User Pick ,如下图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