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 Visibility 窗口Plan列显示什么东东?如何去掉该显示列?

楼主(2015-03-11):
如题,小弟刚装上cadence 16.6,Visibility窗口默认比Cadence 16.5多了Plan显示列,但是不知道该列显示什么东东。还有如何设置能去掉该显示列,恢复成16.5默认的显示形式?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A:
    你进入了Flow Planning模式,可在Setup->Application mode中选择其他模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进入了Flow Planning模式,可在Setup->Application mode中选择其他模式即可。

    试过了,选其他模式显示窗口没有变化。我的是16.6 S040版本,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哦,16.5可以去掉,16.6估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