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原理图位号修改问题

楼主(2015-03-11):
      cadence 16.6原理图位号修改如  R10 改为R11   会出现下划线,这个是什么情况呢?哪位大侠解答下咯,谢谢

网友A:
选中R11元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Unset即可。

网友B:
    16.6新功能,就是为了标记你手动改的。。右键user那个选项,可以取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R11元件,右键User Assigned Reference->Unset即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6新功能,就是为了标记你手动改的。。右键user那个选项,可以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