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绘生成

楼主(2015-03-11):
请问各位大神有没有自动生成光绘设置的skill?经常做光绘要自己看需要哪些层逐个配进去,比较麻烦。

网友A:
    可以通过save film文件的方式保存,然后导入另一个brd即可。或者采用导入参数的方式,采用skill的也确实有,网上找找吧,最好还是自己开发一个,适合自己的需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save film文件的方式保存,然后导入另一个brd即可。或者采用导入参数的方式,采用skill的也确实有 ...

    可以保存吗?ArtWork和Export中都没有找到可以save光绘配置的?请问是在哪里操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保存吗?ArtWork和Export中都没有找到可以save光绘配置的?请问是在哪里操作的?

    勾选你需要的那些film前面的方框,或者select all,然后右键,会发现有个save或者save all checked,然后选择保存,会发现brd文件夹中多了一个FILM_SETUP.TXT文件。
    在新的brd文件中,打开artwork control form,然后点击replace,接着选择FILM_SETUP.txt文件即可。

    如果在旧brd的film中有自己额外定义的subclass,那么在新brd的film中也必须有相应的subclass,否则,导入的subclass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你需要的那些film前面的方框,或者select all,然后右键,会发现有个save或者save all checked,然后 ...

    非常谢谢!之前就有看到这个save all checked,但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不同叠层的板子情况还不一样,最好自己配一遍保存txt即可

网友:
    又在此学到一招,感谢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勾选你需要的那些film前面的方框,或者select all,然后右键,会发现有个save或者save all checked,然后 ...

    那请问设置叠层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设置叠层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式?

    你是指设置cross section么?这个可以开发一个skill,也可以按照上述设置去导入,你可以查看file-->export中,里面有个参数是包含cross section这个值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指设置cross section么?这个可以开发一个skill,也可以按照上述设置去导入,你可以查看file-->expor ...

    我输出试了,没找到相关参数,能不能具体指明啊。谢谢啦

网友C:
    这个没做过,不过你说的设置artwork的我倒是写了个,帖子里面有个quick_export artwork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0913-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输出试了,没找到相关参数,能不能具体指明啊。谢谢啦

    从旧的板子中导出,前提是旧的brd中的cross section的 参数和你要求的参数是一致的。file-->export-->techfile即可
    然后新建一个brd,导入即可,file-->import-->techfile。你就会看到cross section就的各种参数和之前的是一样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s/eda365skill/这个里面有此功能

    是add films这个功能?感觉不是特别好用,要自己逐层加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add films这个功能?感觉不是特别好用,要自己逐层加进去。

    这个是根据你的叠层自动添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旧的板子中导出,前提是旧的brd中的cross section的 参数和你要求的参数是一致的。file-->export-->tec ...

谢谢你啦!已经学习。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没做过,不过你说的设置artwork的我倒是写了个,帖子里面有个quick_export artwork            http:// ...

    帖子里的已经导入了,还没具体操作,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