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入网表是出现ERROR(40)错误,细节如下,求解救啊啊啊 啊啊~~~~

楼主(2015-03-11):
    这是什么情况。。。。。。让我联系cadence

网友:
    软件关掉,重新打开,然后database check一下。重新导出网表试试

网友A:
    用文本编辑工具打开pstxnet.dat文件,看下2383行有没有什么异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文本编辑工具打开pstxnet.dat文件,看下2383行有没有什么异常。

    去看了那一行~我想我应该是解决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事,
感觉这个问题软件不应该报出一个这么扯的不知所谓的error来。有空时候再回来解释了~~~
谢版主,谢大家~

网友:
    凡事总有特殊情况,它可能抽风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几次,然后莫名其妙就好了。。。常常抽风

网友B:
    這問題很簡單!!
你線路圖的元件有問題
元件內數字是空的!!
    修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問題很簡單!!
    你線路圖的元件有問題
    元件內數字是空的!!

明显不是这个问题,即便是这个问题,你能确定是哪个元件么?好多元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