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们,WIFI天线阻抗匹配PCB铜皮掏空问题

楼主(2015-03-11):
6层板,分别事TOP  GND  SI1  S2  VCC  BOTTOM  天线用插件天线。想问问,是不是6层都的掏空,掏空区域是哪些?见图。PI型匹配接近天线吗?
2层板的,也跟6层一样做法吗,谢谢大神们。

网友:
掏空区域是要根据阻抗的需要来进行的,不管是几层,道理是一样

网友A:
天线区域全部掏空,PI型匹配以及到芯片的走线参考GND层做阻抗:如果第二层和第一层太近,可以掏空直到第二个GND层。

楼主:
好的,俺明白了,非常谢谢。板厂的人说,叫我参考地坐在第3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线区域全部掏空,PI型匹配以及到芯片的走线参考GND层做阻抗:如果第二层和第一层太近,可以掏空直到第二 ...

好的,俺明白了,非常谢谢。板厂的人说,叫我参考地坐在第3层。

网友B:
    多看看demo板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demo板的设计

    这个产品没有DEMO.好的,谢谢提醒。

网友:
    挖空是有一定的要求的。灌铜离走经要2.5w的距离。底层不用挖空。

    注意立体包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产品没有DEMO.好的,谢谢提醒。

    可以看看一些天线设计的资料

网友:
    阻抗设计,阻抗层到参考层之间的层里面,阻抗线对应的位置的铜皮要掏空。但是参考层那不要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