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分裂元件,元件PIN NUMBER 为空,求解

楼主(2015-03-11):
1金币

如图所示,画的6PART的芯片,结果一部分引脚消失,如图1,图2所示,打开属性看,PIN NUMBER为空。原因?

现在点开有引脚的PART,查看属性,如图3所示,显示的名字是MT8127A-29.

点没有引脚的PART,查看属性,如图4所示,显示的名字是MT8127A-30.

为啥名字后面为自动带编码?   我创建元件的时候写的MT8127A

网友A:
看这个样子像是不停的重复建这个part了,而不是分别画这个part的分立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样子像是不停的重复建这个part了,而不是分别画这个part的分立部分。

刚开始在库里画的5部分的PART MT8127,原理图画到一半时发现少了1部分,然后新建的6部分PART MT8127A,

MT8127A复制MT8127的5 个部分,复制的时候引脚号掉了,属性不能复制。当时没填这个NUMBER.

画完图之后重新添加的PIN NUMBER。执行 DRC 结果就成一部分有引脚,一部分没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样子像是不停的重复建这个part了,而不是分别画这个part的分立部分。

添加完PIN number 后更新了PART ,怎么会重复建?

如果重复建,PART name 不会变,变的应该是参考编号啊。

网友B:
    有原理图器件库么?如果有,把这些全干掉,重新从库里调取器件。
    没有库,就找最原始版本的design catch保存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原理图器件库么?如果有,把这些全干掉,重新从库里调取器件。
没有库,就找最原始版本的design catch保 ...

自己 建的库,现在删掉了重画的。

不知道怎么出的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 建的库,现在删掉了重画的。

    不知道怎么出的错?

个人理解啊
就是你从库里调了这个分离的元件后,对这个元件进行修改,
    然后就在cache里形成了一个库,这个库和原来那个有冲突。
    就是说,你这个分离的元件,一部分是cache里的,一部分是老库里的,
这样有时候就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不过大多修改也不会那样,以后小心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添加完PIN number 后更新了PART ,怎么会重复建?

    如果重复建,PART name 不会变,变的应该是参考编号 ...

    就是因为你不是在库里面建的封装,而是在本地改的封装,所以part name会逐渐加1。
另外,复制是可以复制属性的,也不应该出现你说的pin number丢失的情况,也就是说
你复制的方法应该不对。
看你截的图,应该是从pads转过来的选手,习惯上还没适应过来,认真摸索一下就好了,
    不要用logic的思维去应对orc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