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帮忙!PADS VX发现的问题。

楼主(2015-03-11):
刚刚转到用padsVX来做电路图和layout,在padslogic中,选择parts-copy-paste,出现附图的错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急死了。
不能复制零件,只能一个一个从零件库找,太麻烦了。
谢谢各位碰到和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大侠了。

网友A:
元件库中先添加common元件库。

网友:
在原理图库中搜$能看见很多封装,都是接地,电源什么的。真不明白复制粘贴操作和它们有什么关系。pads的特性一直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库中先添加common元件库。

谢谢jimmy版主!已经解决了,但是,我有个问题,以前用9.3-9.4-9.5的时候,我的零件库里面也没有common库啊,怎么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A:
PADS VX的bug很多,能先不用尽量别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DS VX的bug很多,能先不用尽量别用

VX用下来还不错,除了这个问题,暂时没有发现其他问题,也许我用到的功能比较低级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的,分享下你的解决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