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design kit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5-03-12):
我在NXP的官网上找到了ADS2011的designkit,点击解压缩,在元件库里就有了NXP的一系列元件,然后我选择某款PIN二极管的S2P模型进行S参数仿真,得出错误,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为何,是designkit安装不对么?

网友A:
不是kit有问题,是你的原理图连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kit有问题,是你的原理图连接错了

请问您说的是Ref端接地么,我接地了,结果也是一样

网友:
你的S参数文件有问题,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是不是没有放NXP控件(NXP不知道是不是有,大部分厂家有这个控件),不能识别这些器件类似村田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