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 designer 电路更新问题

楼主(2015-03-12):
hi all,我最近在 ansoft designer环境中画电路图仿真,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比如说 电阻 R3 在电路中我已经把链接这个电阻两端信号线重新命名为
sig1 , sig2, 但是我发现ansoft designer 产生的网表中 电阻 R3 两端信号不是 sig1, sig2, 而是之前修改之前的信号名称,必须重新删除掉两根信号,
重新画后,信号名称更改才有效,这是怎么回事,为何 ansoft designer中电路图信号名称更改后,网表产生与更改后电路连接关系会不一致呢?
这个问题开始我没注意到,只是发现仿真波形非常怪异,无意中查看了 ansoft designer产生的网表才发现这个奇怪现象的 ,不知各位前辈怎么处理的?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可以把你的工程放上来瞧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可以把你的工程放上来瞧瞧

hi  菩提老树,我的工程文件在公司内网,不能放出来,我回家再弄个看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hi  菩提老树,我的工程文件在公司内网,不能放出来,我回家再弄个看看。

hi  菩提老树,我最近在用 designer v8仿真时候,发现 用 quick eye 仿真不能过,而瞬态仿真可以通过,且 quick eye仿真报出下列种类信息:1、 main stepper failed,unable to proceed. 这种错误是指什么意思?
2、failure in generating step response . 这种错误是指什么意思?
3、circuit voltage exceeds 1000v, 请问怎么可以查到哪些节点电压超过1000v ?
4、 analysis: tran(warning): unable to satify convergence tolerances at t=3.36585e-007. 如何设置 option 可以改善收敛,但是为何瞬态仿真可以通过?
5、传递给系统调用时数据区域太小, 为何还有有中文错误信息?如何增加数据区域大小?怎么设置?

由于我的工程文件在公司内网电脑上,无法传出,望知悉,请问你是否遇到这种问题?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hi  菩提老树,我最近在用 designer v8仿真时候,发现 用 quick eye 仿真不能过,而瞬态仿真 ...

补充一个问题,我发现 瞬态仿真得到的jitter比 quick eye仿真要大,我弄一个小电路,瞬态仿真获得 jitter是54ps,而 quick eye仿真获得 jitter是 4ps,
有什么办法提高 quick eye仿真准确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问题,我发现 瞬态仿真得到的jitter比 quick eye仿真要大,我弄一个小电路,瞬态仿真获得 jitter ...

我查找了一下说明,说 quick eye是基于线路电路做出的快速仿真结果,而 ibis model不是线性的,所用应该用瞬态仿真更准确些。

网友(2021-11-14):
    哥们,请问你四楼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