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orm中的Checklist 问题

楼主(2015-03-12):
Form中CHECKLIST中的 radiobox, 如何编写代码选中不同的按钮然后点击另外一个按钮执行不同的命令?

网友A:
    设置flag即可,这不就是非0即1的情形么。

网友B:
    主要在Callback函數裡面
    在Plated下面要加判斷
    when(form->curValue
       執行Plated的項目
    )

    在NotPlated下面要加判斷
    when(form->curValue
       執行NotPlated的項目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flag即可,这不就是非0即1的情形么。

    不会呀 什么是flag

网友A:
    你看三楼的方法吧,更简便。flag就是一个标记,可以理解为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就要么是0,要么是1,通过判断这个变量来进行选择或者做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三楼的方法吧,更简便。flag就是一个标记,可以理解为一个变量,这个变量就要么是0,要么是1,通过判 ...

    好的 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在Callback函數裡面
    在Plated下面要加判斷
    when(form->curValue

    谢谢, 但是怎样根据选择的不同使点击"Createpadstack"这个按钮 执行不同的命令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但是怎样根据选择的不同使点击"Createpadstack"这个按钮 执行不同的命令呢

    when(axlFormGetField( form "Plated")
         執行 Plated
    )

    when(axlFormGetField( form "NotPlated")
         執行 NotPlated
    )

网友:
    你在这行按钮命令前     先 get 你的checklist 的值就行了嘛  根据不同返回值,执行不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