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导出的.drl文件有问题

楼主(2015-03-12):
          现在我从allegro中导出.drl文件, ,发现导出来的.drl文件用cam350自动导入时,里面没有任何数据,也没有这一层的显示。以前我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现象,自从我装了pads9.5后就有了。而且以前我一直都能用cam350打开.drl文件的。我把PCB在另外 一台电脑上打开导出这个.drl文件,在cam350里又是能打开的。在我电脑里导出的.drl文件在其他电脑也不能打开显示数据。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现象?附件是我自己电脑导出的.drl文件。

楼主:
而且,现在我用cam350打开一年前的.drl文件,也是打开不了。我怀疑是不是和pads冲突导致的?

网友A:
    看起来不像ALLEGRO和PADS9.5有冲突啊,因为你一年前的.drl也不打不开,怎么感觉是CAM350和PADS9.5有冲突的样子?
    我这个三个软件都有装没有发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B:
    你的drl文件里面没有钻刀的参数,cam350识别不了。
输出drl文件之前要设置一下参数,
    Manufacture->NC->NC Parameters,勾选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Manufacture->NC->NC Drill输出时先勾选Auto tool selec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drl文件里面没有钻刀的参数,cam350识别不了。
    输出drl文件之前要设置一下参数,
    Manufacture->NC->N ...

    按照你这样的设置,出来的文件是能用cam350来查看,而且我发现我只设置Optimize drill head travel,导出的文件也是能用的。但是,我一年前的文件,一直都是能打开的,就是这几天打不开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像ALLEGRO和PADS9.5有冲突啊,因为你一年前的.drl也不打不开,怎么感觉是CAM350和PADS9.5有冲突的 ...

我把cam350 重装了一次也不行,把pads9.5删除了也不行,都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C(2015-07-15):
    非常的感谢版主,问题得到解决。 学习了

网友(2019-10-28):
引用 网友C:
非常的感谢版主,问题得到解决。 学习了

    你好 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D(2020-12-03):
引用 网友C:
非常的感谢版主,问题得到解决。 学习了

你好,能介绍一下,是如何解决的吗?

网友(2021-07-19):
引用 网友D:
你好,能介绍一下,是如何解决的吗?

    不好意思,密码才找回来,解决办法就是版主讲的:
Manufacture->NC->NC Parameters,勾选Enhanced Excellon format;
    Manufacture->NC->NC Drill输出时先勾选Auto tool sel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