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走线如何走出符合自己想法轨迹的线?

楼主(2015-03-12):
    今天再走线时,由于要等长,要走一段自己想要线,如下图:
而双击后,自动变成如下T15图中所示,请问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
    ces中差分规则下线到孔的间距设置小一点试试,间距太大拉不上去

网友:
    看你这线样子是半固定的,怎么可能双击变成第二个图片呢?至于调整等长,一般像这种就是off模式下,手动拖拽了。如果导线还是自动往回跑,那么就关闭DRC,调整时只要不出现DRC就可以拉

网友:
    expedition的优化功能有时候很讨厌,总是喜欢把手动画的线优化为软件算出来的线,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