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走直角的线路,是什么样的特殊要求?求解!兴森做的样板!

楼主(2015-03-12):
    前天交流会,兴森快捷展示的一块PCB。

  不知是一站式作品,还是单纯PCB代工作品。

网友(点评):
这个跟板厂没关系吧?应该问问设计的工程师

网友:
    应该是没啥特殊的要求。
看上去就是低频线,你走直角,锐角可能都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
    这么大的过孔?

网友:
    直角不直角与板厂没有多大的关系,关键是你做板子设计的时候整的

网友A:
    焊盘还歪歪扭扭的,不整齐?

网友:
    哪家板厂,做工这么差劲?

网友:
    你应该去问设计这个板子的工程师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盘还歪歪扭扭的,不整齐?

焊盘不整齐是因为GERBER文件就这样的,孔打得太近了,容易出生产问题。
    凭良心说,兴森科技的板子做得不错。

网友:
    确定是兴森快捷设计的?

网友(点评):
殺價得太凶,隨便找個新手來應付你!>_<|||

网友:
    低频信号,走什么样的线都没什么要求!

网友C:
    也许是射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射频线

    射频线更不能走这样啦

网友:
    令人费解,兴森layout工程师还是可以的,走直角实在想不通

网友:
    一般走直角的都是一些无关紧要了信号线或者电源线,而不是什么特殊要求

网友:
直角走线大部分情况大部分设计 是没有问题的,这一条原则,有一定适用条件。

现在在大家思维里先入为主,根深蒂固了。

网友:
一直用兴森的工艺,走直角是layout工程师的意思吧,低频信号影响不大

网友:
大家想多了,这是allegro自动布线的结果。自动布线产生直角。

网友:
感觉好像也是自动布线的结果,后面修改重要的走线。

网友:
为什么没丝印?

网友:
现在做板子不是不流行没有丝印,没有标号啊????

网友:
看这个板子,总觉得这个过孔好奇怪。

网友:
低频无要求,只要不短路就行。

网友:
过孔真大。。估计都能插进去排针了。

网友(2015-04-12):
    GHz以内没什么问题。国外还有人做过实验专门对比直角、锐角走线信号质量,实际没什么差别。

走45度角是看着舒服,通常应该不是出于技术考虑

    国外大厂的板子也有直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焊盘不整齐是因为GERBER文件就这样的,孔打得太近了,容易出生产问题。
凭良心说,兴森科技的板子做得不 ...

    一看都知道不是 gerber的问题,是兴森的绿油精度问题。

网友:
    不走直角线是最基本的。如果有没有办法了,走了,就加点线补一下,那样就不会是90度了

网友(2015-08-17):
    关于走线和打孔不整齐跟制板没有关系,这是设计的问题,要咨询设计者了,有点不注重细节哦,不管是什么线都不能走成直角或者锐角的。

网友(2017-08-17):
    感觉做的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