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utline倒圆角

楼主(2015-03-12):
RT,请教一下各位outline怎么倒圆角?

网友:
    outline先变成line,然后点击manufacture-->dimension/Draft-->chamfer或者是fillet,然后点击要倒圆角的两个线段即可。

网友A:
    RF-PCB->Flexible Shape Editor->Shape Corner Chamfer修改前

    修改後

    这种方法只能针对长方形,其它的形状好像就行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PCB->Flexible Shape Editor->Shape Corner Chamfer修改前

修改後

受用了,3Q分享技术

网友(2022-04-15):
    谢谢了,,没改line之前发现选不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