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PSI 算出来的 RLC 值不一样 ?

楼主(2015-03-12):
    请问板上各位高手
    为什么我的GroundNets是DOGND 的时候算出来的值与
                  GroundNets是AGND的时候算出来的值
会不一样呢?

    package type is LCC

网友A:
    相关参数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参数是不是都是一样的。

    相关的参数完全都一样
只是GroundNets 的差异

网友:
    那就是不一样

楼主:
    可是只是reference 不一样
为什么会影响其他的讯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