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Designer自带DDR3 Example问题请教

楼主(2015-03-12):
大家好,小弟最近在学习Designer仿真时,遇到一些问题,甚是不解,请大家指点。
我学习的例子是ANSYS自带的,得益于cousins版主的推荐。
文件在类似这样的目录下
D:\Program Files\AnsysEM\AnsysEM15.0\Win64\Examples\Designer\SI_Circuit\DDR3_Example.adsn
1.图中的红色部分代表什么?

我看了,这是个.sss后最的文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文件?
2.图中的DQ信号,属性里面为何有diff这样的说法?而且按照这些参数,计算出来阻抗并非50欧姆,如何理解?

网友A:
1.过孔通道模型。代表传递函数。你可以认为是s参数的替代品。
2.这是自带的双diff 耦合模型,你可以认为是两对靠近的差分线。
例子中的通道模型并非你一定要用的,真正项目中用touchstone替代Nport通道就好。
注意检查touchstone的passivity和causality。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过孔通道模型。代表传递函数。你可以认为是s参数的替代品。
2.这是自带的双diff 耦合模型,你可以认为是 ...

版主,您好。
1.过孔模型,这个在真正仿真时肯定是我们自己提取的吧
2.图中是dq信号,不应该是差分才对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您好。
1.过孔模型,这个在真正仿真时肯定是我们自己提取的吧
2.图中是dq信号,不应该是差分才对 ...

例子只是例子,只是告诉你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
实际的项目中,整个通道应该是自己提取,不可能用自带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例子只是例子,只是告诉你工具的基本使用方法
实际的项目中,整个通道应该是自己提取,不可能用自带的模 ...

这个子电路是怎么转换为symbols的,如果导入ibis时,选择pin模式导入,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个PKG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子电路是怎么转换为symbols的,如果导入ibis时,选择pin模式导入,是不是就不需要这个PKG电路了?

...

不需要转换,你新建circuit时,component里就会有对应的元素生成。
导入ibs时选择pin就可以读取pin中的package信息。
如果你有pkg model,可以编辑ibs定义package model读入rlc。

网友(2016-01-24):
怎么在ibis中编辑pacage,这样designer可以直接导package的参数吗?

网友:
怎么在ibis中编辑pack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