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可靠性加强问题

楼主(2015-03-12):
求高人指点下,PCB中间镂空,实际工作有变化的加速度,在设计上有没有好建议,能加强PCB的可靠性。

网友:
镂空的形状是什么?,是结构上还是PCB设计上的建议,

网友:
镂空。。。PCB的强度会下降。有加速度。。。就是PCB会有形变吧?
通常直插件得用胶粘牢,贴片件远离受力点。
贴片件的长边与受力产生的折线平行较好。
其实我也是外行呵呵~~

楼主:
初步的镂空图如下图,四周有连接器,麻烦大侠们指点指点小弟设计如何提高其可靠性,先谢了,

网友:
建议做下力学仿真,如果做了力学仿真的话,不难发现,其电路板的最大应力出现在楼空八边形拐角处,
建议
1,尽量设计镂空外形对称,
2,楼上说的没错,贴片件可尽可能远离最大受力的拐角处,
3,固定孔位位置可跟据仿真优化设计其最佳位置,如加速度很大的话可考虑设计固定结构装置等,

楼主:
感谢版主的专业指导,再请教下我们在电路板的设计时可否铺铜厚点呢?

网友:
要是1.6mm的板子,铺铜再厚也是软的。
话说你的螺钉间距看上去很大啊。

楼主:
楼上兄弟,板子正是1.6mm,你说的螺钉间距很大怎么说,是要多打几个呢还是把间距拉近?

网友:
对于PCB工艺设计上尽量做到,
1、        叠层必须对称,包括芯板对称、PP片对称、铜厚对称、残铜率对称;
2、        线宽尽量大;
3、        导通孔尽量大;
固定孔间距能仿真优化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