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能不能直接编辑PCB里的网络表

楼主(2015-03-13):
我的原理图还是orcad的老版本的,里面很多错误。如果清理掉这些错误可能要花上好几天时间。只需要增加一个电阻就可以了。能不能直接在allegro 16,6 或以上版本里直接修改网络表,把电阻的管脚加进去呢?

谢谢。

楼主:
增加电阻,只需要用 "Copy",就可以了。但是不知道怎么把管脚加到某个网络里。

网友:
1.執行 Logic->Part Logic... 會出來下圖
其中電阻的編號只到R107,所以選一個相同package,再修改編號為R108,之後在點選"Add" 按鍵來加入,如第二張圖

2.將零件擺在工作區域 Place->Manually

3.修改R108的Pin的Net名稱
Logic->NetLogic
A.選擇Net名稱,如12V_F
B.在點選R108的其中一個Pin
C.在重複A和B的動作,讓另一Pin也有Net名稱
如圖

這樣就完成加入

网友:
    直接在PCB中修改电路属于非正常操作,楼主要谨慎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