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启动allegro时,command窗口有内容不解

楼主(2015-03-13):
在启动allegro时,command窗口 在显示
Opening existing drawing...
Grids are drawn 256.00, 256.00 apart for enhanced viewability.
NO PCB symLibs.
Library Path: [../ComLib] , Sym_Lib: [E:/symLibs]

不解的是,在出现Opening existing drawing...之后,allegro又运行了什么skill吗,出现了路径设置的改变
我加载的skill都是在Opening existing drawing...之前加载完的 怎么到Opening existing drawing...之后还有skill运行呢  大神求解

网友:
你可以將allegro.ilinit 裡面加載的skill,都不要加載,試試看會不會有問題?

另外你看env檔案裡面是不是有"../ComLib" 的設定,

這樣應該能找到哪裏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