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dance16.6导出PDF格式和添加中文注释

楼主(2015-03-13):
如题,在进行导出的时候提示需要using artwork,这个地方需要怎么设置呢?其二就是在添加汉字注释的时候显示*号,无法看到汉字,这个是需要下载补丁么?

网友:
    allegro不识别汉字。避免任何中文字符出现在allegro的文件中

网友A:
    用File-Export->PDF导出时,要先在Manufacture->Artwork中设置好各光绘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ile-Export->PDF导出时,要先在Manufacture->Artwork中设置好各光绘层。

    光绘层搞定了,谢谢!但是汉字注释现在还没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光绘层搞定了,谢谢!但是汉字注释现在还没解决

Allegro不支持中文字符。
    可以用AutoCAD把中文字符转成线条拼成的中文图形,再用Allegro导入dxf的方式将中文图形导入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Allegro不支持中文字符。
    可以用AutoCAD把中文字符转成线条拼成的中文图形,再用Allegro导入dxf的方式将 ...

    好吧,总觉得看汉字比较方便,谢谢

网友B:
    在学习ALLERGO,涨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学习ALLERGO,涨知识了!谢谢

    共同进步